G41M-P4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29):
G41M-P43不触发维修
1、测量对地值都正常,待机电压3.3VSB也正常。
232.768KHZ晶振有正弦波,正常。
3、触发排针有高电平,正常。
4、更换IO,问题依旧。换南桥,问题解决。

亮机后备份BIOS

网友A:
怎么动不动就换桥呢!不说中间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动不动就换桥呢!不说中间细节

1234步骤是什么!!!

网友:
一言不合就干南桥!

网友:
不触发的故障,有一部分是跟南桥有关的

网友:
我知道。大部分不触发都跟南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