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P4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29):
G41M-P43不触发维修
1、测量对地值都正常,待机电压3.3VSB也正常。
232.768KHZ晶振有正弦波,正常。
3、触发排针有高电平,正常。
4、更换IO,问题依旧。换南桥,问题解决。

亮机后备份BIOS

网友A:
倒是写个过程我们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是写个过程我们看看啊

请问这不是过程吗?

网友:
还真是过程,只是过程而已

网友:
分析过程没有……

网友:
GB南桥都是坏的多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但是很少去直接换IO,或南桥

网友:
修好就是敬仰

网友:
这个板子换桥代价大~

网友:
他们那意思说的是你写的太简单了,示波器图没发上来。

网友:
呵呵,要是不换IO直接查出南桥坏就更OK了!

网友:
搞定就是老司机

网友:
老板修这个主板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好多 h61 h55 都是 短接都不开机 有bga机值接秒

网友:
牛人,南桥,这么好换,我也不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