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PCI插槽引脚排列顺序,引脚定义,PCI插槽引脚顺序怎样数?

楼主(2016-10-29):
发个PCI插槽引脚排列顺序,引脚定义,PCI插槽引脚顺序怎样数?网上找得好辛苦才找到的。百度文库的资料太乱了,很多都不完整。还是广电网的资料图文并茂,一看就明白。分享给大家。PCI总线足外围部件互连总线的简称。PCI总线的r作频率为33MHz,PCI插槽是主板的主要扩展插槽。PCI捅槽是PCI总线的物理体现,其外观及引脚排列如上图、下图所示。

PCI插槽各个引脚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

引脚序号
引脚定义
功能描述
重点提示
A1
TRST
测试复位

A2
+12V
+12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3
TMS
测试模式选择

A4
TDI
测试数据输入

A5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6
INTA
中断请求A

A7
INTC
中断请求C

A8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9
RESERVED
保留

A10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11
RESERVED
保留

A12
GND

A13
GND

A14
RESERVED
保留

A15
RESET
复位
重要检测点,常态为高电平,复位时为低电平,然后恢复高电平
A16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17
GNT
总线允许使用

A18
GND

A19
RESERVED
保留

A20
AD30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21
+3.3V
+3.3V电压输入端
重要检测点
A22
AD28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23
AD26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24
GND

A25
AD24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26
IDSEL
初始化设备选择

A27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28
AD22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29
AD20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30
GND

A31
AD18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0至AD31)
A32
AD16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0至AD31)
A33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34
FRAME
帧周期信号
重要检测点
A35
GND

A36
TRDY
从目标就绪

A37
GND

A38
STOP
停止信号

A39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40
SDONE
监视完成信号

A41
SBO
监视补偿信号

A42
GND

A43
PAR
奇偶校验

A44
AD15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45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46
AD13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47
AD11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48
GND

A49
AD9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50
N/A
空脚

A51
N/A
空脚

A52
C/BE0
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A53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54
AD6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55
AD4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56
GND

A57
AD2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58
ADO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A59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A60
REQ64
请求64位传送

Bl
-12V
-12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2
TCK
测试时钟

B3
GND

B4
TDO
测试数据输出

B5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吧
B6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7
INTB
中断请求B

B8
INTD
中断请求D

B9
PRSNTI
存在识别信号I

Bl0
RESERVED
保留

Bll
PRSNT2
存在识别信号2

B12
GND

B13
GND

B14
RESERVED
保留

B15
GND

B16
CLK
时钟信号
重要检测点,33MHz
B17
GND

B18
REQ
总线占用请求

B19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20
AD31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21
AD29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22
GND

B23
AD27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间(ADO至AD31)
B24
AD25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25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26
C/BE3
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B27
AD23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28
GND

B29
AD21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30
AD19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31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32
AD17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33
C/BE2
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B34
GND

B35
IRDY
目标准备就绪

B36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37
DEVSEL
设备选择信号

B38
GND

B39
LOCK
总线锁定信号

B40
PERR
奇偶较验错误

B41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42
SERR
系统错误

B43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44
C/BE1
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B45
AD14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46
GND

B47
AD12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48
AD1O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49
GND

B50
N/A
空脚

B51
N/A
空脚

B52
AD8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53
AD7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54
+3.3V
+3.3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55
AD5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56
AD3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57
GND

B58
AD1
地址/数据总线
各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均应相同(ADO至AD31)
B59
+5V
+5V电压输入
重要检测点
B60
ACK64
响应64位传送请求

对于PCI插槽的检测,各个电压输入引脚、时钟输入引脚、复位引脚为重要检测点。
  使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压输入引脚的电压是否符合标称值。如果电压不正常,则应检查电压输入引脚至ATX电源插座相应引脚之间的线路。
  使用示波器测量CLK时钟输入引脚时钟信号是否正常(频率及幅值要符合标称值)。如果时钟信号不正常,则应检查时钟电路。
  使用万用表测量复位引脚的复位是否正常,复位引脚常态应是高电平。短接复位键,此时复位引脚应变为低电平;松开复位键,复位引脚应又恢复为高电平,这表示复位基本正常。
  如果复位正常,则应检查复位电路。
  判断FRAME信号是否正常,可以通过主板诊断卡的指示灯来观察,在开机自检的过程中,主板诊断卡的FRAME指示灯会不断地闪烁。如果用万用表测量FRAME引脚的电压,在开机自检的过程中,此引脚的电压会不断地变化,这可以大致地判断FRAME信号基本正常。
  另外还可以再测量各个地址/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其对地阻值均应相同(测量电阻要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总线的对地阻值相差过大,则应检查引脚至北桥芯片的线路,北桥芯片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联想一体机已经见过了啊  这么全的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
这资料不错,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很好,无论是新手老鸟都有用。记不起时可以查一查

网友:
谢谢分享,回复一下,以备今后用上!

网友:
没有打值卡时,就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
A14不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A14 待机3.3VSB A15 RESET PCI复位,电压 3.3V  B16 CLK 时钟 33MHZ 电压1.6V

网友:
有用啊!但修的少

网友:
就查过PCI时钟和复位

网友:
最后这句话怎么看,PCI槽不是连南桥吗,怎么北桥芯片损坏的可能行较大??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PCI的  随便找个图纸 都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