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电源板烧成这样,怎么弄

楼主(2016-10-29):
电源板烧成这样,汗脚孔烧穿了拿过好的插座怎么焊上去,如果插座焊不上去。可以不焊插座直接吧电源线焊在板子上吗?最好的方法怎么修复,还有被烧了,是怎么引起的?求助大神帮忙,本人小白一个不是太懂...先谢谢了

网友A:
照着版号,淘宝搜一下这个板子多少钱,再考虑要不要修

网友:
直接焊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着版号,淘宝搜一下这个板子多少钱,再考虑要不要修

本人就是在学习修显示器,所以看看怎么修要好些

网友B:
直接接线,那有一个焊脚烧穿了,怎么焊???

网友:
  可以飞线呀 我上次也烧了  几个洞  我都  可以了呀

网友:
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就是在学习修显示器,所以看看怎么修要好些

如果是初学者,建议从简单的开始,这种烧成这样的,怕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就是在学习修显示器,所以看看怎么修要好些

要测量很多元器件是否击穿  烧毁,要有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C:
简单啊  飞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啊  飞线嘛

插座都焊不上去怎么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线,那有一个焊脚烧穿了,怎么焊???

你住前焊呗,,把那里全挖掉,,电源接口引线直接焊到整流桥那里,,,电源座用胶粘在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住前焊呗,,把那里全挖掉,,电源接口引线直接焊到整流桥那里,,,电源座用胶粘在电路板上

谢谢,感觉那样麻烦,我直接把线焊在上面方便一些

网友:
换板更实在

网友E:
只是烧了接口基本都能弄好吧,顶多AB胶固定接口,,后面用铜线飞线,,,,,,

网友F:
飞线,没有固定脚,就用703硅胶固定,只要你不嫌麻烦。

网友:
课这样的板不好找呀,淘宝找完没一家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烧了接口基本都能弄好吧,顶多AB胶固定接口,,后面用铜线飞线,,,,,,

但绝对还是直接 ,接线方便,还不用找新的插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飞线,没有固定脚,就用703硅胶固定,只要你不嫌麻烦。

飞线到时想过,但是还要找个好的插座,现在也找不到替代的插座

网友G:
飞线补焊,线要粗点儿的。

网友H:
这个板子的通病,主要原因是输出线根部的那个胶变质漏电造成的,上次维修一个板子烧了一个大洞,把烧焦的地方挖去并且清理干净,两组灯线直接焊接在板子焊锡面相通的线路上面即可,只要分清楚线路完全可以成功,最近接连维修好几台了都正常,亲自一台连带烧坏逆变器,在旧板上面找了一个次级阻值差不多的装上一切正常。如果驱动部分损坏无法修复可以用通用高压板代换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子的通病,主要原因是输出线根部的那个胶变质漏电造成的,上次维修一个板子烧了一个大洞,把烧焦的地 ...

谢谢,直接焊了根电源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补焊,线要粗点儿的。

不焊插座直接找了个电源线焊主板上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线到时想过,但是还要找个好的插座,现在也找不到替代的插座

料板不就有么。。。插座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料板不就有么。。。插座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手上就是没料板了,弄插座或直接电源线,只要能通电就好,一般我什么方便怎么弄

网友I:
查查有没有东西烧,没有就换插座

网友J:
这问题很简单:
1、把原来烧焦部分用刀片处理干净,找个一样的电源座,直接装到原来的位置,看你的图片,电源另一脚、地线的PCB焊盘基本完整,只要先固定这两脚就行,然后另一脚用线直接连接插座到电路板对应线就行。
而且,这种电源座地线本身有一个铁皮圈包住的,铁皮的两脚直接焊到PCB上就已经比较牢固了。

2、同样清理烧焦部分,然后用电源线直接接到AC进线对应的电路板上就行。

根本没必要发帖求助。求助帖基本上是遇到技术性难道,大家共同探讨才有意义。

网友K:
直接把烧掉的清理好,然后飞4平方的线当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L:
这个电源接口可以飞线呀

网友M:
为了保险,还是换吧,放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查有没有东西烧,没有就换插座

直接焊电源线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问题很简单:
1、把原来烧焦部分用刀片处理干净,找个一样的电源座,直接装到原来的位置,看你的图片, ...

谢谢指导,我直接焊电源线通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把烧掉的清理好,然后飞4平方的线当插座就可以了。。。

哦,  我直接焊了根电源线在上面,通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源接口可以飞线呀

飞线当然行,但觉得麻烦直接焊电源线接出去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为了保险,还是换吧,放心一点

换那当然是最保险的,可惜现在找不到代替的板

网友N:
那是电源线打火引起的,换个座飞个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是电源线打火引起的,换个座飞个线吧

现在知道了 因该就是经常拔线,然后焊接拔送了打火烧的

网友:
只要有焊盘就好搞

网友:
是呀,但焊盘被烧穿了就不好焊了

网友:
碳化的地方处理干净 然后连线 在处理绝缘  处理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小问题 直接秒了

网友O:
显示器大多数不会烧的这么严重,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吧,这个换通用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显示器大多数不会烧的这么严重,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吧,这个换通用的电源板。

但种会时不时的又烧成这样的呀

网友P:
这个还好 把烧黑的刮干净  再补上线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Q:
这个显示器就这毛病多,都是插座坏了引起的。换一个插座飞线就可以了,捡钱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还好 把烧黑的刮干净  再补上线

直接焊上电源线简单

网友:
我也想直接换一块 可找不代替的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显示器就这毛病多,都是插座坏了引起的。换一个插座飞线就可以了,捡钱的活

那也要测试下其他零件呀,万一有短路的就完了

网友P:
还能补  把烧黑的去掉 补
上线  还能用的

网友R:
烧成这样也能修,只是你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修了,需要补板飞线,有点复杂,也可以拿给经验丰富的人修,长期找一个挂靠的人先,半师半友最好!

网友S:
现在板子便宜 ,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能补  把烧黑的去掉 补
上线  还能用的

不用补了 直接焊电源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烧成这样也能修,只是你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修了,需要补板飞线,有点复杂,也可以拿给经验丰富的人修,长期找 ...

其实很简单的了,直接吧电源线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现在板子便宜 ,换板吧

刚开始确实准备换板,但没找到同同样的,后面就直接焊了电源好了

网友T:
飞线吧,用鼠标里的线进行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T:
飞线吧,用鼠标里的线进行飞线

鼠标线也可以,别又烧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鼠标线也可以,别又烧了

可以多股并到一起啊,鼠标线一般都是无氧铀的,适合做飞线,当然也可以用网线,atx 电源上的线等

网友:
想美观最好是换板喽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可以多股并到一起啊,鼠标线一般都是无氧铀的,适合做飞线,当然也可以用网线,atx 电源上的线等

哦,我是闲麻烦怎么焊上电源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起来很严重,其实很简单,就是把220V用导线接进去,测一下,桥,开关管。我们经常遇到。

对  其他都没换就是吧220V电脑通进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简单的就修试试,太复杂了 就不如换板子了

我觉得也是,复杂的逼近修多了也浪费时间

网友:
本人小白还不会改版,怎有找相同的板换下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线,没有固定脚,就用703硅胶固定

到是个好办法,以后可以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好 补下线就行了

我直接吧电源线焊上去了,其他闲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W:
烧成这样。不考虑、直接换板!就算修好了也不稳定啊

能修就修起来用将就吧,反正客户用坏了又能在修

网友X:
完全可以修复吧

网友:
直接两根线飞过去

网友T:
有两种方案,第一是换板,第二是引线。

网友Y:
直接从新换个接口,然后烧掉的那一个脚,用粗一点的电源线直接飞线焊接过去

网友Z:
飞线就可以了,修好几个烧坏电源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X:
完全可以修复吧

完全可以修复,你说的是板,还是显示器

网友:
那样感觉麻烦,直接接了根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两种方案,第一是换板,第二是引线。

我直接是吧电源线焊在板上,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Y:
直接从新换个接口,然后烧掉的那一个脚,用粗一点的电源线直接飞线焊接过去

那样感觉插座也稳固不到在板上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Z:
飞线就可以了,修好几个烧坏电源头的情况!!

飞机还要找插座,在说插座也焊不稳,所以直接吧电源线焊上去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B:
飞机还要找插座,在说插座也焊不稳,所以直接吧电源线焊上去了

不是只烧了一个脚,其它两个脚还可以焊上去呀,只有一个烧坏的飞线,怎么会焊接不稳的,我都修到这种问题好几次了,没发现有什么不妥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Y:
不是只烧了一个脚,其它两个脚还可以焊上去呀,只有一个烧坏的飞线,怎么会焊接不稳的,我都修到这种问题 ...

不行的话可以用胶粘。

网友:
换板子就行 也不贵 不行就用双口适配器改下电源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T:
不行的话可以用胶粘。

以后遇见可以尝试着看看,这次直接焊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遇见可以尝试着看看,这次直接焊线了

一定要弄牢

网友:
直接换了吧

网友AA:
没有必要修吧,兄弟,换板

网友:
当时想,但淘宝逛完了都没遇见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没有必要修吧,兄弟,换板

可找不到代用的板呀,对着机子型号去搜了一遍没一样的板

网友AB:
直接换个通用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直接换个通用板子

通用板有吗 电源和高压一体的板吗

网友AC:
我觉得这是翻新的显示器,不是现代的,现代基本是惠科代工的,惠科没有这种接头的电源

网友AD:
建议换版比较合适飞线有隐患弄不好会着火的

网友AB(2016-11-28):
还是直接改板稳定。。焊线 屏不抖的话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觉得这是翻新的显示器,不是现代的,现代基本是惠科代工的,惠科没有这种接头的电源

是吗,现在翻新的显示器很多,而且听说现代翻新的牌子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建议换版比较合适飞线有隐患弄不好会着火的

我也想 可找不到代替的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还是直接改板稳定。。焊线 屏不抖的话就行

哎,直接焊线通电还算正常将就用吧

网友:
飞线!给安翅膀

网友:
只能飞线了

网友G:
只是接口焊盘坏了,可以飞线搞定.

网友AE:
测后级没问题,很好接啊。

网友AF:
这种直接改个电源板,这种修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坏,这种二线的机器,材料用的很垃圾的

网友B:
对于小白来说飞线有难度

网友:
不熟悉电路的不好飞线,万一飞错了就老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是接口焊盘坏了,可以飞线搞定.

怎么你们都喜欢飞线,难道直接吧电源线焊在上面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测后级没问题,很好接啊。

测试过没其他零件坏 ,就直接吧电源线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种直接改个电源板,这种修了用不了多久还得坏,这种二线的机器,材料用的很垃圾的

改电源板  但对小白的我看来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白来说飞线有难度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AG: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问题,要是碰到软故障你不哭死啊!

网友:
找不到代用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问题,要是碰到软故障你不哭死啊!

你说的是程序吗,如果遇见我真没办法弄

网友AH:
看起来像优派 或者 宏基的电源板 ,淘宝买一个吧,应该25元左右

网友AI:
换板就好了 ,电源板便宜的死

网友L:
先找一个好的电源插座焊接好,加热熔胶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看起来像优派 或者 宏基的电源板 ,淘宝买一个吧,应该25元左右

急用买一个没时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换板就好了 ,电源板便宜的死

是的,但很难找的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找一个好的电源插座焊接好,加热熔胶固定。

这是个好办法下去采用一下看看

网友:
老哥,这样的换板最稳

网友AJ:
前面都烧成这样了,,后面基本就废了,,换板吧

网友C:
楼主后来修复了吗

网友AK:
我觉得还是换板更实在。 不一定要一样的 找个放的下去的线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改电源 不麻烦

网友:
换个主板 快多了

网友:
我也知道 但同样的板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前面都烧成这样了,,后面基本就废了,,换板吧

前面烧了 可后面就是没坏一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后来修复了吗

修好了直接吧电源焊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我觉得还是换板更实在。 不一定要一样的 找个放的下去的线改一下就可以了

换板有点麻烦不好找同样的板

网友:
直接搬电源焊板上更简单

网友:
可同样的板不好找呀  找了好久

网友AL:
不行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不行就直接换板吧

已经修好了  谢谢

网友AM:
这个好修  一步步修  不行换版

网友AM:
换板子不比较快  换料件 花点时间  一般电压都会跳动

网友:
还好 接口换下

网友:
你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AN:
查看损坏的线路,再根据线路补上就好了吧?

网友AO:
想修好外形好看还是直接换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这个好修  一步步修  不行换版

呵呵 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换板子不比较快  换料件 花点时间  一般电压都会跳动

换板要现买还等邮寄花时间

网友:
都烧穿了,换接口也固定不了直接吧电源线焊上面了

网友:
当时找不到同样的代替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N:
查看损坏的线路,再根据线路补上就好了吧?

我直接就吧电源线焊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想修好外形好看还是直接换版吧

只要能用就行,所以直接焊电源线了

网友:
不还有4分吗,也算分呀

网友AM(2016-12-28):
电源板确实好修   驱动板相对来说会难些

网友C:
只能飞线  如果觉得不靠谱买个板子

网友AP:
想节约点就飞线,不想飞就网上买一块,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电源板确实好修   驱动板相对来说会难些

还没修过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飞线  如果觉得不靠谱买个板子

直接吧电源线焊上面 飞线都不用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想节约点就飞线,不想飞就网上买一块,又不贵

直接吧电源线焊上面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就吧电源线焊上面了

那就行了咯

网友:
看图片是能修好的 可以用娇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