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20半个小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6-10-29):
前几天接到一台THINKPAD E420笔记本,进系统没有问题,放电影半个小时准掉电,掉电后电流90MA,必须拔掉DC插头,再插上才能开机。在论坛上也查了,刚开始认为是散热不好,所以更换了风扇,散热器也确实堵了,但温度降下来后,仍然是半个小时掉电。所以怀疑是独显问题,屏蔽独显,使用集显,但仍然掉电。
    更换主板吧,换的是新主板,还是半个小时掉电。接着更换DC接口板,还是半个小时掉电。更换CPU,内存,硬盘,无线网卡,蓝牙模块,屏蔽DC摄像头,更换屏线,还有屏,仍然半个小时掉电。实在没有办法,也下BIOS升级,仍然半个小时掉电。
    最后换了块硬盘,安装XP系统,放了一天电影,不掉电。但换成WIN7后,还是半个小时掉电。这台机器换了一遍仍然半个小时掉电。在WIN7系统下,如果只是进入桌面,不放电影,也不掉电,只能在在线放电影时掉电。这会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裸板子测试一下,开关什么的也不要插。

网友:
注意下 电源板要插好,跟主板没连接好的话容易烧网卡芯片

网友:
遇到过一台  28分钟准时掉电  能排查的都排查了  想换南桥 因是同行价格不高又不愿承担风险  就放弃了

网友:
其实是BIOS问题的 换个纯净ME就能解决 E430 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厉害什么都换了!

网友:
都换完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有点奇葩哦 裸板测试看呢 会不会是外设引起的掉电

网友:
CPU供电查过没

网友:
你用原装适配器看看会不会掉电啊

网友:
慢慢排除吧

网友:
也想过是不是BIOS引起的,但在论坛下了一个试了试,一样,就没有再继续找下去。这个故障确实很奇怪,机器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了。XP下不掉电,也确定不是系统原因,换硬盘装WIN7还是掉电,掉电后电流90多MA,必须拔下DC插头,再接上才能开机。

网友:
是不是和睿频有关系啊

网友:
真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真实不好搞。。

网友:
使用鲁大师老化测试,六个小时也不关机,也不掉电,温度也不高,CPU只有6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