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楼主(2016-10-29):
  CMOS_ON#这个是什么型号   BIOS 电池吗  和开机有关系吗

网友:
应该是给COMS电池充电的开启信号吧

网友:
没关系吧  不开机

网友:
如果这个三极管短路呢 会导致不开机吗

网友:
那个三极管啊 图都没有咋知道了

网友:
你这机器上电吗
、 还是不出发啊

网友A:
不上点  3v 5v 正常   就是不开机  待机0.1   按开关还是0.1
主板指示灯亮

网友:
这个三极管   知道的帮我看一下 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点  3v 5v 正常   就是不开机  待机0.1   按开关还是0.1
主板指示灯亮

待机0.1??短路??

网友:
Q70那个三极管短路了  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