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 3348MT 3380 主板 通病

楼主(2016-10-29):
               从惠普售后接到一批主板来修,大致瞄了一眼全是 H61  和H67芯片组的,刚刚出道不久,对DELL   HP  品牌机主板维修一直很迷茫,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研究研究了,据坛友说品牌机主板型号不好找,他们都是通过代码找主板型号的, AS#660515-001  as#660512-001  在淘宝上可以搜出主板具体型号,话不多说,上图:     两块主板外观看起来基本上一模一样,不同之处是桥的型号不一样,既然如此我在想会不会人家的BIOS程序资料都是一样的,为了验证我的好奇心,我三下五除二赶快修好了俩个主板(一个h61的,一个h67的),把俩个主板的bios程序一调换,插上电源试机居然真亮机了,看来我的想法的是正确的。特此奉献上BIOS程序 HP-POPEYE-H61-UATX 1.00 原机备份660512-001

网友:
BIOS解压了 有多大???

网友:
下完了,,解压了,,结果是4M的,  我这个却是8M的,,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BIOS应该是好的,,自己和我的版号不一样,,外观差不多的!!下次遇到了刷了试试!!

网友A(2016-11-28):
bios是好的,我的实际是内存问题,诊断卡居然显示00,另外一个诊断卡显示88,走弯路啦

网友B:
请问一下这块HP 3380的主板的BIOS芯片是BIOS_RECOVERY边上的PCT25VF032B这个吗?

我的烧录器都识别不了这个芯片。

网友:
上次也收到这样的几张板子,难修得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是好的,我的实际是内存问题,诊断卡居然显示00,另外一个诊断卡显示88,走弯路啦

应该是你的卡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块HP 3380的主板的BIOS芯片是BIOS_RECOVERY边上的PCT25VF032B这个吗?

我的烧录器都识别不了 ...

快点换了你那便宜的编程器

网友:
哪些烧录器能识别

网友:
应该是我的诊断卡不行,两个诊断卡都是借的别人的,我很少修台机主板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起来太麻烦啦,

网友:
平时我都懒得接台式机主板

网友:
主要是学习看到楼主修这么多真是羡慕

网友:
HP的找不到图纸,你是参考什么修的锕

网友:
学习了,有点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