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L不读SIM1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9):
华为C8817L不读SIM1卡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给手机SIM卡座(J2301)插上SIM卡,手机无任何插卡反应,手机不读SIM卡。

  二、原因分析

  1、主板和SIM卡交叉验证,确定主板的问题。

  2、目检J2301的外观没发现异常,上电检查有IMEI号。

  3、手机拆成主板测量卡座端子的几个PIN脚的阻抗与正常板对比都是OK的。

  4、测量分析可以发现,卡座端子的几个端子的PIN脚分别接电路图的1、2、3、5、6、7、9(具体方法是:在电路图上找到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容或电阻与卡座端子的点判断通路的方法确定)。如图

  5、用电池给单个主板供电不加壳件,进行强制开机,测量发现UIM1_RESET无1.8V电压,正常卡座在开机插卡情况下是有复位1.8V电压的,说明CPU在插卡后没有给复位1.8V电压,判断CPU本体不良。

  三、最终结果

  更换U801,插卡验证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测阻抗或者二极体正常时,如果是供电线路,还要确定是否有正常的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