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L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

楼主(2016-10-29):
华为C8817L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

  一、故障现象

  不开机

  二、定位过程

  1、更换A壳看是否是按键引起的,确认主板问题。

  2、用万用表测量VBAT、VPH,测量到VPH短路。

  3、测量VPH对地阻抗为15KΩ,说明是IC损坏导致的大电流。

  4、查看电路图有U201、U1601、U2003、U3701、U4701、U3601…IC用到了VPH电压,在主板比较容易损坏的几个器件U3601、U4701、U201、U1601点上助焊剂,再用程控电源给主板加电,观察点过助焊剂的IC看哪个IC上的助焊剂融化的最快。

  5、用上述方法发现U3601的助焊剂融化的最快。

  6、拆掉U3601后再给主板上电,主板电流正常。

  三、处理结果

  更换U3601故障排除。

  五、经验总结

  用助焊剂看IC的漏电情况,有的时候看不出来,大电流用这个有一定的帮助,如果大电流用手触摸容易烫伤,这样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
修的不错,感谢分享过程,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