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L不开机维修案例 二

楼主(2016-10-29):
华为C8817L不开机维修案例 二

  一、单板故障现象

  主板上电按开机键电流300MA。

  二、原因分析

  此板按开机键电流300MA且加载无端口,可以判断出此板的开机所需电压必有异常,关键电压:

  上电后依次测量上图中的十二组电压测量到VREG_L2电压为0,断电后测量到C623的阻抗为0,可判断VREG_L2短路,此电压是PMU给CPU的,上电用触摸法触摸PMU和CPU发现U701稍微发烫,拆除U701后短路OK,更换U701后手机正常开机。

  三、最终结果

  更换U7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开机电流250MA到400MA之间的多数都是开机所需电压有短路,可利用短路会导致发烫排除故障。

网友:
楼主华为修的多啊,能传点图纸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