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L不识别耳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9):
华为C8817L不识别耳机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不识别耳机

  二、原因分析

  1、目测耳机座J1901无外观不良。

  2、更换耳机交叉验证故障依旧,判断为主板不良。

  3、用万用表检测CDC_HS_DET_1通路对地阻值(测量点R1921),发现异常对地阻值接近于0,正常板此通路的对地阻值为34K,由此可判断为CDC_HS_DET_1通路对地短路,断开R1921通向J1901端不短路,另一端依旧短路。

  4、经查看电路图此通路上只接了一个电容C1911而直通U1601,拆C1911故障排除。

  三、最终结果

  更换C191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对于维修耳机、音频类故障首先检查外观是否异常,其次测量其通路对地阻值是否异常,异常情况下先排除小器件失效,特别是二级管、大电容比较容易损坏,不要盲目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