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7L耳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9):
华为C8817L耳机故障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未插入耳机却一直显示耳机符号。

  二、分析过程

  1、将手机进行升级故障依旧,排除软件问题。

  2、目检J1901及周边电容电阻确认无异常。

  3、量测CDC_HS_DET_1信号,此信号为耳机是否插入的侦测信号,在耳机插入时信号会被拉低出现耳机符号,则该路信号未插耳机就已经被拉低,测量TP902发现信号短路。

  4、耳机量测线路图

  三、最终结果

  更换J1901后OK。

网友:
进水腐蚀了。用棉花加酒精清洗一下,风枪小心加热吹干。试试行不行。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