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31S 屏不显

楼主(2016-10-29):
刚开始不开机,发现屏接口 3VS 短路,解决后可以开机了,发现屏不显,外接正常,加汗显卡后故障一样,换屏线一样,刷BIOS 一样,屏接口阻值全部正常,?
刷BIOS

网友:
检测一下屏供电控制信号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仔细检查屏接口的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撒

网友:
是不是暗屏

网友:
来自: 中国
阻止正常,屏所有供电正常吗?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看有没有可能是暗屏

网友:
屏接口电压都正常的话,就先看看是不是暗屏了

网友:
不会没有换屏试吧

网友:
屏的工作条件都测测,换个屏试试,再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拿出示波器来吧 有的机器是显卡通过一个专用转换芯片与屏相连的

网友:
换过屏试了没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不是屏暗,屏供电都没来,换屏试过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有没有换屏看下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屏借口处少了一个3.3v 飞线后OK

网友:
少电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