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启天m435E H61的主板,安装2条4GDDR3开不了机

楼主(2016-10-29):
一条内存是可以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这主板不好修

网友:
先查下供电都有没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刷个最新BIOS

网友:
加焊内存槽 CPU座

网友:
品牌机的板子一般都很难修,,而且是这种情况的,,放弃吧

网友:
内存控制器 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