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1.0 主板,不触发,强行上电有时可以启动,多不能启动。请帮忙

楼主(2016-10-29):
GFX测量电压为零,如何下手,那里是关键位置?

网友:
这台板真不好修

网友:
开机条件没有满足吧

网友A:
不上电 你照的这个照片有什么意义,时序是一步一步来的,都不上电 你发CPU供电来做什么?

网友:
从开机电路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 你照的这个照片有什么意义,时序是一步一步来的,都不上电 你发CPU供电来做什么?

短接绿线地可以的

网友C:
楼主强行开机CPU供电不出来 先修好开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地可以的

就算短接绿线可以开机进系统又怎,以后一直短接绿线开机吗?还是先按不触发来修吧

网友:
查绿线相关电路

网友D:
技嘉945GCM-S21不触发,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186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你看我发的求助!!

网友E:
可以强开,一般都是开关到io io 到绿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强开,一般都是开关到io io 到绿线有问题

查了绿线到IO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945GCM-S21不触发,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1867-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桥的问题吗?我没不开机不发热的。而且强行上点有时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强行开机CPU供电不出来 先修好开机问题

不知怎么修,测试卡也用不上

网友F:
华硕主板吧!这个应该上集显供电  这个要过内存后才有的  建议先洗刷刷内存和内存槽   不行到话在刷个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华硕主板吧!这个应该上集显供电  这个要过内存后才有的  建议先洗刷刷内存和内存槽   不行到话在刷个BIOS

不上电到话  抢拉低绿线可以亮机大多上IO到绿线到PSON断线  可以下载个点位  连跑线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上电到话  抢拉低绿线可以亮机大多上IO到绿线到PSON断线  可以下载个点位  连跑线都省了

绿线没断的

网友:
绿线OK就表示你的图没用,打开机条件吧。

网友:
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啊

网友:
不触发  按不触发来呀  GFX触发后 再查

网友:
点 开关   在强制拉低 绿线  可以用吗?    一般都是  PSON   开路了!

网友:
强行触发可以点亮还是查开机电路绿线那里吧,有可能开路了

网友:
慢慢修,看看开机电路!

网友G:
一个一个查开机条件呀,不要上来就整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个一个查开机条件呀,不要上来就整桥

查IO61脚有跳变,开机针有3.3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IO61脚有跳变,开机针有3.3伏

能拉低绿线吗

网友:
待机和开机电路入手吧!

网友:
不能拉低呀

网友G:
那就查,是IO没有拉低,还是拉了,绿线不会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查,是IO没有拉低,还是拉了,绿线不会变低

拉了,绿线不会变低

网友G:
那就查查,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查查,是不是断线了

  O_PWROK 对地表响,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总是没错的,除非你以前遇到过同样的故障并修好过,可以懒一点,一步到位地修!

网友:
应该先看看开机电路把

网友:
待机的条件都没有写出来就拍个CPU供电的图片?

网友:
好像,这样强制开机,不好吧

网友:
我知道了!!时序来,内存供电, 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CPU没有电压 0V
问题就是没有CPU电压!出从迅维 书
《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第142页

网友:
想想触发要满足的条件……。

网友:
三楼说的对

网友:
不触发,你没查开机,,,先说说你现在都查了寻些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