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L2216W显示器绿灯常亮,不显示

楼主(2016-10-29):
电源板换了两个电容,又换了两个灯管,通电还是不显示,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分屏还是不显示。绿色指示灯常亮,请问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0-30 15:25):
加一个通用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高压问题吧  仔细查查

网友:
找个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先搞清楚是暗屏还是没显示。如果是暗屏修高压部份,或是改高压。如果是不显示有可能就是驱动板了。可能先拿别的驱动板点屏测试

网友:
不显示是没有背光还屏没有工作。用强光手电贴着屏照,,有没有显示。排除一下问题后就好修多了

网友:
检查高压板的条件,如果全好的话,建议加上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电源板没问题的话,就换驱动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