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这个LPC波形。

楼主(2016-10-29):
   量了很多信号了。ADS#是有的。机器BIOS走的是南桥LPC总线到EC再走spi到BIOS。BIOS是通电就有波的。开机之后我把南桥设置成走SPI总线的话可以在SPI_CS#测试点上测到连续的波。但是走LPC总线的话几乎没波。
LPC_LFRAME#波形:

LPC_LAD0~3波形:

高手帮我看看这种是什么情况。BIOS也刷过不下5个了

更新:换了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A:
抓到了ADS#的波形?

网友:
提问题为什么连机器型号都不说,   什么板,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到了ADS#的波形?

抓到了
!!!!!!!!!!!!!

网友B: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正在做南桥之中。手头没那个型号的EC。不然我先做EC

网友:
来个高手鉴别一下,xiexie

网友:
换过U了吗?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到了ADS#的波形?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什么机器啊,现在的机器上电不一样了,你这个应该是双核机器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