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开机 0.08 掉电

楼主(2016-10-29):
y460p开机 0.08  掉电  通病 是不是南桥坏    显卡没电  CPU 没电

网友:
查看有哪些电压没有出来  重点二级转换供电

网友A:
显卡吧 看机器跑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吧 看机器跑马没有

是0.08  不是0.8 你看错了吧

网友:
待机电路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