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10 触发后短路

楼主(2016-10-29):
今天中午来个联想G510,I54代的本子,独立显卡
版号是LA-9641P ,说不亮机,拆掉电池,光驱,硬盘,插上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关,可调电源显示有短路,不能上电,保护了。拆机,没有进水痕迹,没有被修过的痕迹,看来是自然损坏啊。待机正常,触发后短路说明上电过程中出来某个电压的时候,出现了短路,直接量内存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量南桥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cpu对地阻值也正常,量到了独立显卡供电电感时发现短路,取下电感,一段阻值34,一段阻值0,在上电的时候就能出发上电了,接上屏也亮机了,看来不用独立显卡也能亮机啊。
0欧姆的一段接的是上下场管,这个场管是复合的,我翻了很多板子都没找到,最好想起来苹果板子上爱用这种复合的管子,拆下一个换上,上电正常,进系统一切都正常,独立显卡也驱上了,跑了会鲁大师,关机准备收钱,哈哈哈哈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   我的是能开机 跑到0.2几就掉电了

网友:
显卡没坏,运气不错开

网友:
好技术,,,技术高运气就好

网友:
一修机就是好修

网友A:
复合管也分好多种  最好备点货  改又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合管也分好多种  最好备点货  改又比较麻烦

是的呢   我找了好多板子都没有   最后在苹果板子上找到了

网友:
有几百到手 恭喜

网友:
送钱的机器还是蛮多的

网友B:
这种双mos管淘宝有批量货不,怎样搜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双mos管淘宝有批量货不,怎样搜到啊

芯片上有号码   直接输入搜索就行了

网友:
这种管子坏得多  只是现在要维修的机子不多

网友:
自从知道能改集显以后  感觉 少了很多的麻烦  短路就得慢慢查 没别的办法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显卡没挂运气蛮好了啊  ,修到这个管子坏了,显卡芯片也挂了

网友:
苹果板也这么熟悉,可见楼主非一般人物!

网友:
小白学习了  技术不错

网友:
现在配件越来越多样化了  维修难度加大了

网友C:
只是场管短路,芯片没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场管短路,芯片没烧吗

场管短路了  芯片没烧

网友D:
肯定是后级有个电压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后级有个电压短路了

说的对  就是后继有短路才导致触发后大短的

网友:
我刚修一台大短路的   电池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