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习修V星主板通病 挡C7代码

楼主(2016-10-29):
小白学习修V星主板通病C7代码
测供电:CPU 1.26V
内存: 1.91V
内存的238脚VDDSPD  3.34v
1脚DIMM_VREF  0.95
CPU总线 1.21v
桥供电 1.52
时钟:
PCIE B5 B6 SMBCLK SMBDATA:  3.32V 3.32V
PCIE A13 A14 REFCLK+ REFCLK- : 0.43V 0.42V
复位:PCIEA11  3.32v  PCI A15 3.27V
测PCI的B16  0V? 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插槽坏了??
不管了,测试结果说明主板基本正常了 但还是挡C7代码 换过内存无果,结果论坛一搜 原来各位前辈已经指出V星通病C7 是由于USB供电和ps/2键鼠接口供电问题导致的 测量一下发现确实如此,键鼠的4脚都为0 V,由于没有啥料板之类东西,就把U8小芯片的1脚和7.8脚用线连接起来,开机亮了!哈哈,感谢前辈指点让我等小白也修好了一次主板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呃,是通病?昨天刚搞了一台

网友:
跑C7  竟然是键鼠供电为0  长知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USB没电吧,换个芯片就行

网友:
bios坏了也会挡c7

网友:
V星主板 这种芯片坏的很多 一般都是连线  方便

网友:
主板有点老了啊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一般和C7有关的都是和内存有关系的。试试重新插一下内存吧。

网友:
就是主板有点老了  修好了也不太值钱

网友:
msi的通病,碰到的太多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笔记本维修  难啊难

网友:
吹个O欧的电阻,好看点

网友:
论坛帮助太大了

网友:
这个是V星主板的通病 不过我没遇到过一块 很可惜

网友:
C7 档外设,这个修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