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电流0.23无显维修

楼主(2016-10-29):
触发0.23A 不显,明显就是cpu不工作 。先刷了个bios不行,再测供电 没有vcc core 和 vcc sa  别的电压都正常。
看时序图 先有vcc sa  才能出vcccore。测pu601 输入3v正常,无输出。考虑到这个芯片在cpu旁边 有可能过热虚焊,就加焊了一下,结果就好了。

网友:
这么好呀!又赚钱了,有时序图还是好呀!

网友:
    bios 哪里 涂鸦的是什么 啊 ?

网友A:
搞不懂啊听过饼哥的远程视频里有讲过VCC .VDD就这还是不懂啊

H55

网友:
涂鸦的应该是机器的序列号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遇得到

网友:
判断的准确啊,多测测,感觉换个芯片踏实

网友:
一般修机器,这种情况,有芯片先换芯片,没芯片就先加焊!

网友:
建议多测下 看看有没有问题,上去 我修个机器也是加焊好 ,放了一晚上 又不行了,加焊又好,最后是芯片有问题。后来换了芯片

网友:
楼主不要这么早下结论。新机器虚焊问题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啊听过饼哥的远程视频里有讲过VCC .VDD就这还是不懂啊

我拷,头像太猛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芯片试试  比较保险

网友:
哎,又捡到一条鱼

网友:
有点奇葩 但是能用多久呢

网友:
最好还是给客人换一个新的芯片用得久些,返修麻烦

网友:
过热虚焊还真看不出来。一般就想着去换芯片,加焊还是不能忘掉的。谢谢

网友:
这些问题相对来说好修一点。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加焊的要好好试试,别是芯片不还得返工

网友:
确实加焊不稳定 最后还是换了个芯片

网友:
这种一般是芯片部良,换一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