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黑魅电源待机无5V,求助

楼主(2016-10-29):
拆开看后,炸了一个XY6112待机电源管理芯片,更换了,连接的几个电阻也坏了,上网查后得知是0欧姆的,更换后,发现光耦也烧了一个洞,更换了。现在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
这个修得不错

网友A:
查这个芯片就有应用电路了,也就几个元件的事,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这个芯片就有应用电路了,也就几个元件的事,简单

查到50V47UF电容鼓包,更换,但是故障还是这样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C:
输出整流管测量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整流管测量过吗?

是不是测试那个大电容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测试那个大电容电压啊

你道行不够,回去学习去,
对这个名词还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道行不够,回去学习去,
对这个名词还不理解

是吗,输出整流后就是接的大电容啊,大电容有电压,这样就表示输出整流正常啦

网友D:
肯定还有损坏的元件没找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肯定还有损坏的元件没找全。

怎么找呢,找不到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呢,找不到啦

图中打“△”的电阻查查。IC的7、8脚应有300伏左右的电压,1、2脚应是10来伏电压,

网友:
看来 先马的电源 做工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这个芯片就有应用电路了,也就几个元件的事,简单

按是新手 修这种电源 也要技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到50V47UF电容鼓包,更换,但是故障还是这样

感觉 在扫荡芯片 周边

网友E:
图纸 资料 真全啊 什么芯片 资料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整流管测量过吗?

就整流后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道行不够,回去学习去,
对这个名词还不理解

高手 还是指点下新手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呢,找不到啦

实在不行 就扫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图纸 资料 真全啊 什么芯片 资料都有

你的资料也不少,电源就修了好几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中打“△”的电阻查查。IC的7、8脚应有300伏左右的电压,1、2脚应是10来伏电压,

查了 没有电压

网友D:
往前查桥式整流及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资料也不少,电源就修了好几达了.....

按还是新手啊 图纸下载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前查桥式整流及保险.

大电容上有320V电压的,说明保险和桥式整流是好的

网友:
图片更新喽,我已经标注了,大家看一下

网友G:
先把电路修通了再说。还有这个电源是主动pfc吧,大电容是否有350伏左右的电压、

网友D:
如果 IC的7、8脚没有300伏左右的电压,那就是变压器绕组断或开焊
,1,2没有10来伏电压,则查启动电阻,注意不要只测电阻两端,要查线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 IC的7、8脚没有300伏左右的电压,那就是变压器绕组断或开焊
,1,2没有10来伏电压,则查启动电阻,注意 ...

那你帮我看看25楼图片,那个变压器两端蜂蜜档响,是不是表示变压器坏了呢,还有启动电阻就是三个贴片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 IC的7、8脚没有300伏左右的电压,那就是变压器绕组断或开焊
,1,2没有10来伏电压,则查启动电阻,注意 ...

7.8脚不是芯片输出脚吗,如果没有电压能否说明这个换上的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把电路修通了再说。还有这个电源是主动pfc吧,大电容是否有350伏左右的电压、

有啊,你看我的25楼的图片

网友D:
7,8脚是300伏电容正极经变压器绕组加到的电压,你查下这段线路是否畅销.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脚是300伏电容正极经变压器绕组加到的电压,你查下这段线路是否畅销.

我把变压器拆下了,发现是开路了,你看一下这个能修吗,或者能其他型号代替吗

网友:
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电源也能修

网友D:
变压器上印有型号,若找不到同型号的可拆相似电路中的变压器试.当然也可重绕.

网友:
电源不修,哈哈

网友:
没修过  这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上印有型号,若找不到同型号的可拆相似电路中的变压器试.当然也可重绕.

eel-19的有,但是脚不对,我这个是2+4的,而且还多一条引线呢,比较少见啊

网友H:
电源用料不错,值得维修。更换损坏元件后注意要串接灯泡保护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用料不错,值得维修。更换损坏元件后注意要串接灯泡保护试机。

现在坏了5V变压器了,没有一样的,无法更换啊

网友:
都是大神,电源都修的

网友:
找个手机的充电模块来代换就了,最好是5V2A的,去掉220V整流部分,接上台式电源的整流后就OK,其它。。。

网友:
这电源不难修,主要是查整流后到这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如果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查变压器跟二次变压后面了

网友:
芯片烧坏,一定还有不少相关连元件被烧掉,再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