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卡ALC269 的探讨及求助

楼主(2016-10-29):
首先,阐述一下我的观点:
    自己个人觉得ALC269 这款声卡,其实不应该算是真正的声卡,更像是集成声卡的解码器(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将转换好的信号给输出设备。

基于上述的观点,求解问题如下:
       当ALC269的什么条件满足时,才会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
为什么主板会显示  "数字音频S/PDIF"  喇叭和耳机均无声音

已经排除软件 或者驱动问题  !!!!!!!!!!!!!!!!!!

根据官方的时序:

1.时钟 2.同步 3.输入 4.输出

那么,下面就是我抓到的波:
6pin :时钟

10pin :同步

5pin :输出

6pin:输入

注意:这里的输出和输入,我的理解是。
输入:由ALC269将MIC的信号输出给声卡处理。
输出:由声卡将数字信号输出给ALC269,转换成模拟信号。(要有声音播放,声卡才会有数字信号输出)

同时,供电,REF,PD#,静音信号,BEEP已经查过,请问各位高手,还需要查那些条件。

问题就是。右下角喇叭出现 “
数字音频S/PDIF” 耳机/外接 都没有声音(图在前面),网上说的调试,更改输出设备,也改过。声卡换了不下 5个 。系统和软件都排除了。

-----------------------------------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声卡修到过,,是在HP G42的机子上修到过,,怎么搞都不好,,,不过问题有点不一样,,只能外接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声卡修到过,,是在HP G42的机子上修到过,,怎么搞都不好,,,不过问题有点不一样,,只能外接有声音

我的外接都没声音。不知道查什么条件好

网友:
是不是该考虑下接口的问题?

网友B:
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可以装个官方的声卡驱动试试,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个官方的声卡驱动试试,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哟。

官方驱动也没有用。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驱动的问题。

官方的驱动也无用,系统也重装了。MSDN 系统+官方驱动  结果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一个 华硕A450J  声卡能认  鼠标点有有变动就是不出声音 驱动 换芯片  换系统 都一样 不知道静音 是哪个信号

网友:
你的设置管理器里面好像没有识别到吧。。。。

网友:
guan理器里面好像没有识别到吧。

网友D(2016-12-01):
声卡芯片与桥之间的声卡总线传输协议是由BIOS程序定议的,如果桥的问题、或者BIOS有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情况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很少会去注意这个问题,,不行就干一个上去,,,再不行再干一个,,,,,再不行一脚踢进垃圾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卡芯片与桥之间的声卡总线传输协议是由BIOS程序定议的,如果桥的问题、或者BIOS有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这种 ...

老师,我有两块R440都是这个问题。BIOS 已经排除掉了,PCH也换了,现在毫无头绪,无法下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少会去注意这个问题,,不行就干一个上去,,,再不行再干一个,,,,,再不行一脚踢进垃圾筒

从好板上面拆的,也不行。试了不下5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好板上面拆的,也不行。试了不下5个

声卡坏得少,,可能被你吹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