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6-10-29):
联想b320i不显示  论坛上的通病 换l5930  刷bios, 飞线 显卡条件都测了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 论坛上说的该搞的都搞了 就是不显示,但是有进系统的声音,有没有修到 一样的故障修好的大神,给点建议啊

网友:
显示驱动的MCU有没刷过试试看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一体机修的还真是有点少

网友:
屏换过没有  屏线    显卡 都干了

网友:
楼主假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问题,我手上一台一体机不插灯管线也是不显示

网友:
我就是修了半天,,高压有问题的,,,,

网友:
最后没办法 参考这位大神该集显可以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498-1-1.html

网友:
这个高压板也爱坏啊   有没有换了试过?  我有一台   一闪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