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暗屏

楼主(2016-10-29):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s400的机子 , 暗屏  。 客户说键盘撒了一点酒精刚开始是可以用的 ,  过了两天就不行了。  接着就拿过来了。。   由于不确定问题就让她留下来检测   结果竟然是键盘的问题,拆掉键盘一切都是正常的 (唯美系桌面。。。装上键盘  进系统就是黑屏状态    不按套路出牌的现在这机器    在论坛搜到一个和我这一样的问题的    个人觉得是不是键盘上调节亮度的键短路导致

网友A:
遇到过S405换屏后暗屏刷BIOS解决

网友:
键盘主控板短路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客户把酒精弄到键盘里导致键盘短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亮度键一直按着吧

网友:
应该是亮度调节键短路

网友B:
键盘出问题了呗。没换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换个键盘呢

网友:
还没带回来    估计换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出问题了呗。没换个新的试试吧!

换好了   再给你们通报下

网友:
神奇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开机好进系统黑屏,拔了键盘好了

网友:
键盘坏的恰到好处  表现出来的就是各种故障

网友:
键盘换上解决故障

网友:
换上全新键盘就好了吧。。。

网友:
很难遇到键盘导致暗屏的 收藏一下帖子 下次遇到参照

网友:
键盘导致的故障很奇特啊。

网友:
键盘调的这么暗啊。

网友:
键盘上不是有个关闭屏幕的键吗

网友:
插上键盘开机量条件

网友:
键盘可能控制背光开启那个信号短路了

网友:
键盘引起暗屏,表示没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S405换屏后暗屏刷BIOS解决

屏bios?   还是 主板的呢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2017-01-04):
我的是刷了 BIOS 好的

网友:
是锁屏键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
我觉得是键盘坏了卡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