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打驱动花屏,不能显示像素填充、位宽等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10-29):
如题,下面附张图片

网友:
象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示本身硬件有问题,可以先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下主芯片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A:
加焊GPU 和显存都可以了

网友:
   这是硬件故障

     如果是有需要。。去芯片维修店处理

网友:
严重了  主芯片坏了吧 加焊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GPU 和显存都可以了

显存不能加焊吧  都是直接损坏了

网友:
人格让我更

网友:
严重了  主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一般直接加焊GPU

网友:
加焊GPU,如果有小型的回流焊就好了,直接整体加焊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先干显卡,不行换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不能加焊吧  都是直接损坏了

可以加焊啊,

网友:
我也建议  送去维修部

网友:
GPU跟显存问题大些。

网友:
核心的问题 可以试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