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问题

楼主(2016-10-29):
大家现在固态硬盘05坏道用什么工具修复?

网友:
因态硬盘有坏道能修复吗?

网友:
固态硬盘基本没眼火

网友:
它应当是坏块吧,,,量产不行吗

网友:
放弃吧,亲。。。

网友:
找到原固件量产,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A:
拆FLASH芯片做成N个U盘

网友:
把FLASH清空重新标记坏块,然后在重新开卡

网友:
7楼的回答靠谱

网友(2016-11-28):
引用 网友A:
拆FLASH芯片做成N个U盘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
目前只有mhdd尝试修复下

网友:
闪存的储存应该没有的修复了。

网友:
还真不会修复

网友:
从新量产开卡

网友:
没办法了。直接丢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