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死机

楼主(2016-10-29):
华硕F1A55-M LX3不定时死机,终于修好了,修了两天发现死机的时候IO的52脚电压上升为4.2V,52脚电压是一个10K的电阻和一个2K的电阻分压所得,实测2K的电阻为3.2K,阻值变大。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故障应该是通病。

网友:
52脚是电压反馈检测吗

网友A:
这个在BIOS里能看到的,下次注意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BIOS里能看到的,下次注意看

也就是说碰到不定时死机就进bios看看各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碰到不定时死机就进bios看看各项电压?

是的。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多谢指点。
顺便再问句,要是进bios看不到电压那些主板,那这步只能忽略吧?

网友:
在asua的主板中常有这样的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