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35无复位无CPU供电

楼主(2016-10-29):
V星880GM-E35无复位无CPU供电。内存供电有1.5V 时钟PCIA13 0.41V PCIA14 0.41V PCIB16 1.75V 正常…………测桥无供电  CPU无供电先修好 CPU供电……测CPU旁边5角IC无2.5V 换只IC试下2.5V出来了。各供电也有跑码亮机

网友:
用的AMD的U吗?

网友A:
说详细一点,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详细一点,没有看明白

就是缺少VDDA的2.5伏电压。

网友B:
这5脚 是干什么用的 呀

网友:
笔记本维修  难啊难
笔记本维修  难啊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5脚 是干什么用的 呀

在V星880系列中可以说很多有此5脚芯片,查PDF可知芯片里面有比较器,有取样电路,还有可控输出电路(简单来说它相当一个双向可控硅),维修时最好芯片坏了把它换掉,若没有芯片可用二极管或一支道线把1和5脚联起来也可使用.这样会失去主板的一些自保功能.说错了请不要见怪,因我并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前天我刚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6-12-06):
华硕主板维修华硕主板维修

网友:
华硕主板维修华硕主板维修华硕主板维修华硕主板维修华硕主板维修

网友:
s2-00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星880系列中可以说很多有此5脚芯片,查PDF可知芯片里面有比较器,有取样电路,还有可控输出电路(简单来 ...

二极管直接连接的话5脚芯片会失去2.5伏电压输出反馈检测功能而已

网友:
就是amd平台系列型号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星880系列中可以说很多有此5脚芯片,查PDF可知芯片里面有比较器,有取样电路,还有可控输出电路(简单来 ...

内部电路看资料才能知道用二极管直接连接1和5脚相当于fb反馈和开启信号引脚失去功能作用

网友:
这个问题,,我曾经发过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