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yncMaster 2043有阴影

楼主(2016-10-29):
请教各位,三星SyncMaster 2043有阴影,如图,是驱动板坏了吗?

网友:
哪有阴影?

网友:
看着基本正常,换一条正品VGA线试试。

网友:
我怎么看是正常啊

网友:
表示看不出来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
有时想不行吧!

网友:
有时线不行吧!

网友:
看不出有阴影,,如果有的话,背光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你明显看到有,截屏没有就是屏坏啦

网友:
是线松了,我紧了紧螺丝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A:
这种有阴影的干嘛不排除一下呢

网友:
不明显啊,我自己显示器  用的VGA切换器,切换到外接输入就有拖影还会闪屏,换了切换器还一个毛样,最后换了个显示器自带的VGA线解决,有的VGA 线质量差  信号干扰

网友B:
看不出有阴影,很正常呀。刷一下码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有阴影,很正常呀。刷一下码片看一下。

是线松了,我紧了紧螺丝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阴影的干嘛不排除一下呢

是线松了,我紧了紧螺丝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