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侠们个问题 V星A88MX-E45 全部USB都坏了,连电也没有

楼主(2016-10-29):
问大侠们个问题 V星A88MX-E45 全部USB都坏了,连电也没有,麻烦一下大侠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A:
如果只是USB供电无那太好修了。怕桥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USB供电无那太好修了。怕桥出问题了。

遇到V星主板这种问题好多张了,是不是V星的USB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V星主板这种问题好多张了,是不是V星的USB很容易出问题啊?

防静电二极管拆了看看。

网友:
先从来源查起吧,5V dual,USBPWR,USB芯片开启条件(比如up7536),5VSB下拉电阻,2N7002,最后就是保险电阻,自恢复电阻什么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那就先查供电,,,,,,,,

网友:
先修USB供电   再干桥

网友:
这个好修的。基本上秒杀

网友:
先打阻值  再查供电

网友:
我这板子 (技嘉 GA 970A D3) 也是全部USB都不认,包括2.0 3.0 。硬盘也不认。开机可以进入bios设置。 量过USB电压,测过数据阻值都是对的。 诊断卡时钟灯亮的,实测PCI B16只有0.18V。

网友:
拆掉USB 供电芯片 查信号通向何方

网友:
先把供电修出来吧  如果还不能用就多半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供电没有,肯定要先查供电喽

网友:
更换V星8脚USB供电芯片

网友:
8脚芝麻官 坏了

网友:
八脚小芯片坏了

网友:
msi的主板有个八角的小供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
先查供电,供电问题好办 就怕桥挂了

网友:
条件都有了直接干桥,一干一个准。。

网友:
最爽的就是USB无供电,,泥马要是有供电就操蛋了

网友:
不是供电,就是桥模块坏了,先测供电正常否

网友:
楼主测量一下 前置USB 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八脚小芯片

网友:
所有的USB都没有电,应当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C:
P8H61-M LX3 PLUS R2.0

网友C:
P8H61-M LX3 PLUS R2.0P8H61-M LX3 PLUS R2.0

网友C:
p8h61 m lx2 cm6731 dp_mb

网友C:
p8h61 m lx2 cm6731 dp_mbp8h61 m lx2 cm6731 dp_mb

网友:
我上回修到一个无5V供电,是桥来的信号控制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