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0不开机(无内存1.5V)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6-10-29):
今天接修到这台4250直接上电开机电流跑到0.38左右掉到0.28后无显.拆板量得无内存1.5V,找到PU10量得芯片6 14 15脚均无5V电压

根据图纸找到5V_S5电压是由+5VPCU经PQ57转换而来,再往前查PQ11 2脚电压8.6V 3脚电压0.3V
PQ57导通条件未满足,量得PR103上端15V正常 PR103电阻也正常.拆下PQ11后S5D12.5V 正常PQ57导通 5V_S5出来了.测试开机了.

经仔细检查确定为PQ11坏,换上个K702后正常开机.
经测不上PQ11会造成待机电流过高(0.10) 正常待机电流为0.008

486258 -1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哇,思路太清晰了,学到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老牛吃嫩草

网友:
有图有分析   这样看的清晰直观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pq11不装 后级电压出来了 待机会很高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细心,这样的问题都查到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这样别人才会看明白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转换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故障自然很好处理!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速度

网友A:
没有进水啥的,这个管子正常坏的吗,遇到的不太多哦

网友:
乍一看楼主修的容易,其实不然,要是我都修不好.

网友:
不过,思路清晰明确,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算是被秒杀了吧

网友:
修的不错。分析的也很好。

网友:
不错 判断故障精准,秒杀 收钱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看见你们这维修思路 看来我的学学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直接拆机 测电感电压嘛?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一看这个万用表就知道是个老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进水啥的,这个管子正常坏的吗,遇到的不太多哦
碰到过三台不同型号的机子K702管子坏的了,都是没进水正常损坏的.量管子不短路但装上就会拉低电压.换上好管就OK.

网友:
电流上的咁低一般都是先测二级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搞得很快

网友:
这个修的爽。优先考虑各个供电有无。

网友:
思路清晰,,牛

网友:
主要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种算是比较好修的机器了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会修不会写,学习了

网友B:
5V的二级转换电压不成立,思路不错!按思路拆下PQ11,此电压转换不受控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zhujw
只是会待机电流过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的二级转换电压不成立,思路不错!按思路拆下PQ11,此电压转换不受控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只是会待机电流过高

网友:
哈哈,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
有理有时序,修的不错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装的话准浪费电。。。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可以 ,南桥的待机电压是不是也是这个+5V_S5

网友:
恭喜楼主捡鱼了

网友:
有图纸就说好呀  学习楼主的思路

网友:
5V的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又学到了。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  受教了

网友:
思路清晰,感觉修的顺畅,我等小白还要加油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这故障只要思路清晰 就好修 就怕走错路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的帖子先赞后收藏。

网友:
这个还好。修起来算顺利。恭喜楼主。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算是可以秒杀了

网友:
有图纸 不用跑线这种没供电的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怎么不早点发出来呢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楼主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牛b哥在这啊 呵呵

网友:
ACER挺多缺二级电压的,下次记住 了

网友:
我怎么就接不到这种修电路的活呢, 不是换桥就是换桥 哎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缺5V后继电压是最酸爽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修

网友:
无内存供电,像广达这样的板子应该直接会钓点的啊

网友:
掉电,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