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第一次学修显示器(故障不通电)

楼主(2016-10-29):
      以前接到显示器维修我都直接转手给同行修,一般修下来都要花70--120元。自己开维修店也有几年了,但从未接触过电路板上的维修。每次接到都给同行的修,现在想想觉得有些麻烦,何不自己学习下维修电路板勒。越想越冲动,就找到了迅维网觉得这个网站做的还不错,还有这么多高手在网站里分享。就决定了在这里学习电路上面的维修,先从最简单的学习,所以就报名了远程液晶显示维修。
      报名后等了几天开课了,第一次上远程维修课觉得迅维的远程维修教程蛮不错的。听了几天的课了解了液晶显示的维修原来,学习了一些皮毛。也想找台显示器试试身手,正好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说不通电了。仔细检测电源接口被烧了,在看看插座的地方板也被烧穿了。感觉这个问题好大,板都被烧穿了这还能修吗。想自己修但也就上了几天的课,根本修不了呀,既然现在暂时还不能修板,学习了几天直接换板代替因该还是会的。(如果是以前直接送同行修,一般这种问题他要收我80元)想想听群里师兄们说淘宝买块板也才20元左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淘宝找了半天,可能机型老了(现代19寸的显示器)没哪家淘宝有这个型号代替的板。正想放弃维修的时候,拍了几张图片去群里,然后问大神们。有些说换插座,但我看插座有个焊脚的地方都烧穿了根本焊不上,他们说有502什么的胶水和热熔胶沾上在飞线。(这时我想到了以前帮我修的那个同行,有时候修这种故障就没给我焊插座,直接接了一个电源线出来)后面我想想因该接跟电源线出来,还省了个插座方便一些,然后想到老师教我们的观察法检测,看看外表还有什么烧坏的零件没,我看了半天发现就插座这里被烧穿烧黑了,没发现那个零件有烧过的痕迹。想想既然没烧过的痕迹那因该那些零件没有坏,就在准备焊上电源线的时候,群里有人说板都被烧成这样了最好检查下其他零件还有被烧的没,如果不确定接了电源线如果还短路会继续烧坏其他零件,我最怕电容爆炸的声音就怕短路电容爆了多可怕,在大神们的指导下用万用表测试了保险管,开关管,整流桥这些都没问题。然后吧电源线焊接在了板上。这是忘记了屏和驱动板的数据线的反正,问了大神吗果断接上。通电屏幕亮了但没出现无信号输出,就一个劲的闪红,绿,蓝,黑屏,想想完了难道还有什么零件是坏的吗?怎么不出现无信号输出,后面接上监控后显示器正常显示了。呵呵我笑了,后面才想到有些现实起没接VGA线时不会显示无信号输出而是红绿蓝屏的一直闪。
      这是我修好的第一台显示器,虽然在大神们眼里很简单,但在我这里觉得真的好难,能修好算我运气好,幸好没其他零件损坏,要是还有其他零件损坏,我看我是没戏了。第一次修显示器学会了一些零件的简单测量和怎么吧电源线直接焊接在板上,看来我还要多向老师和大神们多多学习,早日也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种大神级别的维修。只要一直呆在迅维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再次感谢大神们的指导,也感谢迅维网的论坛分享和老师们的培训教程!能走进迅维我觉得我很幸运,祝迅维越来越强大!

网友A:
刚开始都难 主要是没经验  做什么都畏首畏尾     多看点论坛里的帖子  慢慢就好了

网友:
这样烧还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都难 主要是没经验  做什么都畏首畏尾     多看点论坛里的帖子  慢慢就好了

是的第一次嘛,还是有点怕呵呵,多修几次就好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看着不能用的东西修修就能用了

网友B:
运气不错   第一次就碰到简单的    顿时信心倍增了吧

网友C:
第一次是很难 啊,我之前修好第一个客户的笔记本特别兴奋,记忆犹新

网友:
板都烧穿了 修好就可以了 慢慢来

网友:
客户经常插拔电源线使插座松动打火烧板了.

网友:
板都烧穿了 还能修好?

网友:
第一次修,都是这样的,在迅维的指导下慢慢会越一越好的

网友:
慢慢来。我也是一样啊 啊

网友:
电源板最长坏的保险,电容,开关管

网友D:
电源板最长坏的有,电容,开关管,整流管,还要保险,如果保险坏是短路了

网友:
万事开头难,会越来越好的,你们那里同行真黑。

网友:
是啊,每个人做维修都是从很简单的起步

网友:
慢慢来吧,修多了不觉得奇怪了

网友E:
楼主这大段文字看得贫僧老眼昏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大段文字看得贫僧老眼昏花了~~~

文采不好,谢谢观赏,字是有些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后拆之前最好拍照     那样就不会错了

这是很好的意见,呵呵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有也可以啊,学习了,手上有一个,可以试一试

呵呵,但你要检测下还有其他零件损害没,如果没有就可以和我一样弄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看是小白还是大神

网友H:
努力,兄弟,加油,等你修到几十台的时候,就成功啦。

网友I:
慢慢来,修着修着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吧.............不错啊!!!!!!!支持支持!!!!!!
我也是小小白!!!!!!来来来~~~给你 ...

谢谢支持,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客气辣~~~~我想学51单片机........但是不知道需要什么基础支持.........各种的看不懂啊...........

多问问大神们,他们知道的多

网友K:
恩恩 第一步走的很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恩恩 第一步走的很好嘛!!!!!

呵呵  谢谢支持以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L:
现在这行越来越难做了,养家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这行越来越难做了,养家还可以

难做也要做呀  比上班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愿意分享,很不错,加油

大家一起学习,谢谢支持

网友N:
烧烂的  刮干净  补下线

网友O:
楼主,你开维修店几年才接触到电路板维修,那你之前是做啥维修啊?现在显示器维修真没啥难的,一般都是电源坏,驱动板程序坏,屏逻辑电路少许故障,逻辑电路大故障就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开维修店几年才接触到电路板维修,那你之前是做啥维修啊?现在显示器维修真没啥难的,一般都是电源 ...

是的开刚上接触 以前都换,有修的就送同行

网友P:
肯动手,就是好样的

网友Q:
在迅维网学的吧。。。

网友R:
保险都不装,你的水平,我真汗~~呵呵~
楼主小白,建议你还是多学习,学习,再出来给客户修电器吧,当心,一不小心把客户的家给烧了。
.................

网友S:
多修一点就好了,刚开始谁都一样

网友T:
未来的大神,看好你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努力,兄弟,加油,等你修到几十台的时候,就成功啦。

是的  维修就是修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慢慢来,修着修着就会了

修着修着就会了,那是肯定的,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烧烂的  刮干净  补下线

只要不要不要烧的太多还是可以修修补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肯动手,就是好样的

维修不动手学一千天也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Q:
在迅维网学的吧。。。

嗯,就在这里学习以后才开始干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保险都不装,你的水平,我真汗~~呵呵~
楼主小白,建议你还是多学习,学习,再出来给客户修电器吧,当心, ...

表现不装,课装灯泡了看见没,灯泡可以代替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多修一点就好了,刚开始谁都一样

万一起头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未来的大神,看好你哟。

大家一起学习  都会有成为大神那一天

网友R:
你知道为什么会烧两个大炉窟窿吗?呵呵.
上任一定也没装保险管。或是用铜丝或铁丝代替的。
…… 信不信由你。

网友U:
这种我最喜欢遇到了。。焊上就好了。我最怕的是哪里都正常,通电就爆炸,还有就是没电源管理ic换

网友V:
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以后都不是事儿
向你学习

网友H:
烧成这样,一般都是更换电源板,这样会稳定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知道为什么会烧两个大炉窟窿吗?呵呵.
上任一定也没装保险管。或是用铜丝或铁丝代替的。
…… 信不信由 ...

怎么可能,他保险管明明就在板上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W:
好长,楼主,细心~~~~~~~~~~~~

干维修没办法,不细心会出大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我最喜欢遇到了。。焊上就好了。我最怕的是哪里都正常,通电就爆炸,还有就是没电源管理ic换

呵呵呵 ,这种简单的活谁都喜欢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以后都不是事儿
向你学习

是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以后就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成这样,一般都是更换电源板,这样会稳定一点吧。

哎,找同样的板难呀,能修就将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是很难 啊,我之前修好第一个客户的笔记本特别兴奋,记忆犹新

是的第一次都是很美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最长坏的有,电容,开关管,整流管,还要保险,如果保险坏是短路了

差不多也就是这些零件经常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肯动手,就是好样的

不动手什么都学不到,学了就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Q:
在迅维网学的吧。。。

一般是,一般是问迅维的大神们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是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以后就好干了

加油加油

网友Y:
运气还不错,换个电源接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运气还不错,换个电源接口就好

是的觉得运气不错 就坏了插座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错   第一次就碰到简单的    顿时信心倍增了吧

我也觉得第一次修就这么简单

网友Z:
引用 网友X:
我也觉得第一次修就这么简单

第一次,给你个小惊喜吧,以后难修的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Z:
第一次,给你个小惊喜吧,以后难修的有的是。

希望每次都那个这么简单,呵呵不想与太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