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开机电流正常,最后跳上2.4A,可是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6-10-29):
怀疑显卡问题,准备动手的,客户突然不修了,有点奇怪的是电流都上到2.4A了,还不显示,外接也是不显示,按一下开机按钮会关机,这些都表明启动是没问题的,可惜准备研究下就被拿回去了
华硕

网友:
这系列的机器 显卡爱虚爱坏 加焊能好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
用风枪哄一下显卡即可 非常简单

网友:
显卡问题较大!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台,电流1.6,内存没电压,内存供电芯片被同行给取了

网友:
华硕这款机子 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加焊显大即搞定

网友:
这应该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都拿走了,没底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