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3硬盘一引导就掉电

楼主(2016-10-30):
如题一引导就掉电,硬盘拆下来用移动硬盘盒接其他电脑还好用,什么情况

网友:
用U盘引导   掉电不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坏了

网友:
换别的硬盘这个系统试试 先软后硬

网友:
先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牛B,怎么测到的呀

网友:
用别的硬盘好用么

网友:
机器的问题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