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么区分5S 5c 5代苹果主板

楼主(2016-10-30):
怎么区分5S 5c 5代苹果主板   有什么直观的区别莫

网友A:
5S home键有金色圈,5没有,5S双闪光灯

网友:
看多就会了,呵呵

网友:
cpu型号不一样,你多看几次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S home键有金色圈,5没有,5S双闪光灯

这个是外观区别 楼主问的是主板区别

网友:
是哟,是主板上面的区别,有总结出来的不

网友:
也很需要啊!

网友:
跟着感觉走      就   知道了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

网友:
多见就有经验了

网友:
快给我加分

网友:
5s和5c一眼可能看不出来,5代的话显示和触摸排线都是水平的,5s、5c都是一个垂直,一个水平这个一眼看的到,另外下面电池口那里的几个螺丝位,5s是直着下来,5代是有个靠里。其它仔细观察其实蛮多小的区别。

网友:
吃苹果还是楼主牛

网友:
不知道,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区分,有知道的给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外观,内部都有什么区别。求大神详细说说

网友:
5代用的A6,5S用的A7

网友:
CPU就是最直接的

网友:
5S 5C上部分接口围成接近方形,方形中间位置5S有指纹码片,5的背面白色WIFI芯片是竖的,5C 5S是横的

网友:
见多了就不会两眼抹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区分,有知道的给说详细点,谢谢

先看接屏线那些接口吧,也容易看到,排列形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