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3V 5V待机低

楼主(2016-10-30):
G480,LA-7981P,断开3VALWP接点后3V 5V待机正常,接上接点后刚通电3V 5V电压低,过一会电压正常,VREG5
5V线性电压的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会断开网卡芯片吧 。没有修过这个滤波不良的 。一般这个滤波电容有问题待机偏大 。并且没有3M 5M

网友:
又是 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