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技嘉上电保护

楼主(2016-10-30):
就这板,有别的图纸借鉴。论坛有,就不发了。故障在最后一张图!5VDUAL是5VSB通过Q31和Q30的门电路转换的,一开始是没3V待机。3VDUAL是5VDUAL转换的,由于上电保护,打值5VDUAL短路。接下来就不说了!!!最后加能点分不?

网友:
故障在第1图中。

网友A:
没看明白是那里引起的短路。

网友:
美女在哪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那里引起的短路。

我用一个电流表烧机没烧出来,最后用2个电流表并联才烧出来。

网友:
你敢偷拍吗?

网友:
第一张图中没1117

网友B:
估计不是网卡短路就是小电容吧

网友:
大家快来猜,故障在第1图中。我用了2个电流表并联才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网卡短路就是小电容吧

不是小电容,不是网卡,猜吧

网友C:
应该是5VSB转换3VSB出来的那块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5VSB转换3VSB出来的那块把?

我贴里都说了5V转3V待机

网友C:
直接看图片了  之前碰到过这个故障 不触发芯片坏的  改了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看图片了  之前碰到过这个故障 不触发芯片坏的  改了一下电路

我没搞芯片,再猜就第一张图。有好板一对照就知道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不是BIOS问题,就没搞BIOS

网友:
看看版主能不能发现

网友D:
把美女挂上来就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美女挂上来就好了    哈哈

别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