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K610C-I5-D1有三V不能开机。或有时能开机但不 ...
神舟 战神K610C-I5-D1有三V不能开机。或有时能开机但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0-30):
神舟 战神K610C-I5-D1有三V不能开机。或有时能开机但不定时掉电,是up6182EN1脚控制IC PQ58不稳定引起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楼主直接秒杀了 学习了

网友:
稳压管吗字数补丁

网友:
图纸没有。看不懂 呵呵

网友:
这板确实是容易掉电,怪怪的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手上刚好有一台!我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这种六脚玩换完了 还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遇到了试试机 先谢谢了

网友:
最怕碰见这种不稳定的机器,不好啃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不好啃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