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50 板号:6050A2491301-MB-A02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10-30):
开机之后电流最高跳至1.6A,然后回落至1.4A不动了。内存总线有波形,复位正常。内存无持续波形,换内存,加焊显卡无果,刷BIOS无果,换CPU无果。主板各路电压正常,显卡晶振起振了。开机时用示波器可以在内存上量到有两次跳变,貌似是显卡问题 。还有就是论坛上也有不少人修道过这款机器,有换显卡好的,也有没有好的。没法子了,只有来问问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虽说显卡供电正常,但是电感的对地值只有1欧。肯定不对,等显卡回来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