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300CA BIOS 跑0.69经验维修

楼主(2016-10-30):
顾客拿过来不开机 跑到0.69就停了。以为是BIOS,论坛下了3个刷还是不行,查电路3.3 有问题,取管连线 Ok亮机,本来备份的BIOS上传给各位

华硕s300ca 2.0.zip

5分

网友:
3.3后级转换没出来是吗

网友A:
楼主都没有查条件,直接连接,待机偏高

网友B:
那个管子是干啥使的?

网友:
你这样一连待机电流会加大的哦

网友:
这是什么管,你就不怕后面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到时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没有查条件,直接连接,待机偏高

不会待机高,因为楼主连的是二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管子是干啥使的?

屏供电和背光开启

网友:
那你这个是开机了只是屏不亮咯

网友:
高手 没有图纸也能搞

网友:
你就不怕后面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到时没什么关系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其实主板已经亮了,只是屏幕无显示?

网友:
楼主没有说3.3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没看明白呀 怎么找到的故障

网友:
这样也行,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