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Enable signal与主时钟没有波形求助

楼主(2016-10-30):
示波器测得Data Enable signal与Main Clock(主时钟)没有波形出来,能判断GPU烧了么?查过VCC和地都是有电压的!现在对是否是GPU烧了表示怀疑,GPU已用BGA加焊排除虚焊可能,故障现象是开机—》自动重启,屏幕没有亮.(Data Enable signal与Main Clock(主时钟)这2个信号我是拆开液晶屏顺着液晶屏引脚定义检查出来的,下面是液晶插口定义。希望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

网友:
你就说是什么机型 现在电流上到多少 做过什么吧 你发这问题 基本没人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