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4开机分4屏显示

楼主(2016-10-30):
dell 3421开机分4屏显示,外接显示正常,已经换屏试,加焊显卡试机,都是一样,问题没有解决,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怀疑是屏的问题订了一块屏回来,换屏试,结果如下

补充内容 (2016-11-1 11:41):
开机有8声报警,并且重复。怀疑是屏线的问题,现已经订了一根,还没到货。明天到了试一下就知道了。

补充内容 (2016-11-5 22:42):
屏线到了,换上一试,结果还是一样,问题没有解决,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呀。

网友:
屏线试过没,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看下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屏线呢   怎么没试试

网友:
上次修了个联想的  分成6个 最后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换条新的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不少,找个线试下吧

网友:
哪里 问题呢。。

网友:
外接正常吗, ,如果外接也是一样,那就把显存从新置一遍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不行看看是不是屏的EDID有问题啊

网友:
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感觉是屏线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屏线到了,换上一试,结果还是一样,问题没有解决,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呀。
外接HDMI显示器,能够正常显示,接硬盘,能够进系统各种操作也正常,能上网,能看电影,也能长时间工作(昨天测试了一晚)。进系统后,8声报警声不叫了,但内屏还是分四屏显示。

网友:
单用集显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可能坏了吧

网友A:
我看图信号是从桥里面出来的,桥发出的hdmi  crt正常的话,会不会是桥里的lvds模块有什么情况吗,加焊先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图信号是从桥里面出来的,桥发出的hdmi  crt正常的话,会不会是桥里的lvds模块有什么情况吗,加焊先试 ...

桥加焊了,故障还是一样。进系统后,禁用独立显卡,故障没有变化,禁用集成显卡,电脑直接黑屏,内、外屏都没有显示了。重新启动电脑,故障又是一样。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各位,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屏线有问题。后来进了一块集成显卡的主板回来,用原机器的屏线试机,一分四显示,报警8声,换新屏线,正常显示了。又用原机主板,用新屏线,一分四显示,报警8声。后来仔细分析,应该是主板接屏线的接口接触不好,换接口端子,好了。
总结,此机器一个问题,两处故障点,所以增加问题的难度,走了不少弯路。
1、如果外接显示正常,报警8声,问题在屏、屏线、屏线接口接触部分
2、如果外接显示和内屏一样故障,报警8声,问题在显卡、显存、桥。请大家给予鼓励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