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开机总报这个 , 报完这个就关机, 偶尔能进BIOS 。。

楼主(2016-10-30):
联想Yoga  开机总报这个  , 报完这个就关机, 偶尔能进BIOS   。。 BIOS刷了

网友:
查下温控试试

网友A:
序列号错误  刷鞋序列号

网友B:
刷原厂BOSS吧,这是主板的序列号出现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原厂BOSS吧,这是主板的序列号出现错误了

  我刷的是在网上买的

网友:
温控芯片 换过  BIOS也刷了  故障依旧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错误  刷鞋序列号

怎么刷鞋序列号

网友:
温控芯片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学习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上网叫人家帮合成一个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hottopic/browse/hottopic?topic_id=123951&topic_name=朴槿惠真会玩儿

网友:
试试换下风扇

网友:
板子挺 便宜。应该,这种问题不好搞。直接 换吧

网友:
温度问题 重点查

网友:
主要检查 键盘和内存  联想妖怪  果真妖怪

网友:
查温控电路,不只是换温控芯片

网友C:
我在联想的机器上遇到过这个故障 是风扇出错了  你别说 联想风扇设计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转速如果不正常 可能是会检测到 都会报这个错 我的建议是检查风扇是否转速正常 有时候里面灰多了也会这样 我亲身经历

网友A:
网上查下这几个单词什么意思在做判断撒?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联想的机器上遇到过这个故障 是风扇出错了  你别说 联想风扇设计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转速如果不正常 可 ...

风扇换过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下这几个单词什么意思在做判断撒? 楼主解决没有

   报的是温控错误   但是目前没找问题呢

网友:
换过  不行

网友:
这还没遇到 ,先学习一下

网友:
BIOS刷了,温控换了,那再查下温控到EC的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谁好像遇到过这个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换过   不行

我还遇到过 THINK的  只要上了键盘就那个左上脚键盘不能放一放就会 你也试一下 总而言之  问题我还是觉得就是在风扇那边 估计风扇转速检测不正常 别乱换风扇 就用原装的风扇

网友:
刷bois看看可能解决

网友:
也没修过这个,要是否IBM 就是南桥边CPU 没认完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直接把风扇的反馈线拨掉呢,试试看

网友:
这还没解决吗  楼主如果解决了贴上解决办法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既然风扇正常,打开图纸查一下 风扇接口处的反馈信号,和温控

网友:
热敏感错误,以前在T61见过,因为换CPU的原因。这款等楼下大神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