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6-MX 2.7___C.H61U V27A维修

楼主(2016-10-30):
这个贴的主角是七彩虹G6-MX 2.7 在官网的型号是C.H61U V27A
此板故障问题是CPU核心供电VCORE电压只有0.6V
看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751这位仁兄的帖子虽然问题一样但原因并不同 但还需谢过这位仁兄
在测CPU电压之前我都测过内存1.5V 桥1.5V和1.8VDU都均为正常那就测ic的条件把型号UP6203A基地理由图纸也有截图 我还是再把截图发一下

测条件均正常 这里我不觉得是FB的问题 我认为是PG后级拉低 因为之前修过相似故障
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慢慢摸 有IC图也可以跑线图 大部分是PG连一个电阻经两个三级管转换VRMPG的
这里我直接测附近的三极管B级有3.3V的三极管短接BE  运气很好 一试就试到了

短接QV5的BE  VCORE就有1.15了 换掉QV7 CPU电压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还是没亮机 没有PCI槽 插上蜂鸣器 不报警 测PCIE的A11复位3.3V   A13 A14时钟0.4V正常了啊
测BIOS1脚不跳变(不知道能不能拿来判断桥有没过来读取BIOS,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一定,这里还望各大F解答)
去官网下载BIOSl来刷BIOS试试把 一阵折腾还是不行
测CPURST也正常1.06V    这里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发现 我看到华硕点位的这个点是CPURST

于是我笔戳着他蜂鸣档测到CPU的这个点是CPURST  这样以后测CPURST就简单多了 不用一个一个戳周围的电阻了

这个大家自己试试  嗯回到正题....
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 那然后就是软启动 什么ADS frame(不知道单词对不对)的之类的 反正是一头雾水了
也没有示波器啊   不能打波波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轰一炮桥然后丢了~~~

网友:
慢慢修 修好 再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芯片旁边的小电容问题
0.6V修过 把cv18 换了 就好
如果不行 换多几个 这批通货板 芯片周边小 ...

老大啊  现在是不跑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啊  现在是不跑码啊

修好我在回复上贴吧

网友C:
修好没  手上也有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  手上也有个

没有啊 想到的试过了不行先放一边了

网友D:
大神,,,PG会拉低CPU供电么,,,我记得过低一般是反馈

网友E:
又学了一招测CPURST的,LZ  666~~~~!最近刚好修这个板子,给LZ一个思路,建议先去测一下VAXG,也就是集显电压。还有通病TONSET和TONSETA的值。

网友:
我虽然没有看懂可还是学习了

网友F:
脑洞大开啊,居然可以这样子测复位,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G:
CPU复位的测量点,这个要赞一下

网友:
是不是总线  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学了一招测CPURST的,LZ  666~~~~!最近刚好修这个板子,给LZ一个思路,建议先去测一下VAXG,也就是集显 ...

VAXG是跑码后得到,TONSET好像是8859M电源IC的通病把 那两个电阻  不过这个板不是8859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还没修好

大F 你修好了教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脑洞大开啊,居然可以这样子测复位,又学了一招啊

不过很多板会挡住那个点 要斜着戳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复位的测量点,这个要赞一下

著名艺术家 这是什么等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PG会拉低CPU供电么,,,我记得过低一般是反馈

然而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  没图纸戳电阻计较难 直接先短接 试试PG有没问题先    电压不对我修过加热好的  修过换IC好的  修过换PG三极管的 修过换MOS管的  VCORE的反馈电阻还没修过 虽然理论上他较有可能

网友:
PG会拉低CPU供电么

网友:
楼主的贴子我看了又看,,,越来越深,呵呵

网友I:
无复位查查时序,VRM_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复位查查时序,VRM_PWRGD

你哪里看到是无复位了~

网友J:
在CPU上找到了CPURST#的测试点,这个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CPU上找到了CPURST#的测试点,这个要赞一个

有些板上假负载不触发或者不出VCORE的  这样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 想到的试过了不行先放一边了

钟哥,你用是G530的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 想到的试过了不行先放一边了

这U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 想到的试过了不行先放一边了

有换过U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复位查查时序,VRM_PWRGD

楼主的故障现在是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复位查查时序,VRM_PWRGD

是有复位不跑吗

网友A:
U是好的G550 也换过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是好的G550 也换过其他的

你有没有拿到其他板上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是好的G550 也换过其他的

U真的是好的 那就可以参考下基地里的案例

网友:
维修是需要耐心的,加油

网友:
浏览器也应该搞点插件,类似火狐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