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液晶屏刷新迟钝

楼主(2016-10-30):
我有一个笔记本14寸的led屏,通电开机一瞬间 屏全白 然后慢慢显示出图像,如果屏幕显示内容有更改,那么前面的现实内容就会残存于屏幕,大约5秒钟才能完全清除先前的现实内容,而完全显示现在屏幕的内容!比较奇葩。确定是此屏的问题,是否有高手遇到过此类故障,感谢赐教!

补充内容 (2016-11-7 14:35):
故障已修复

网友A:
听说是VHG电压异常造成的,你可以查查看,但大部分是液晶面板的问题,里面线断了,卖垃圾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VHG电压异常造成的,你可以查查看,但大部分是液晶面板的问题,里面线断了,卖垃圾了哦

vhg 查过。-0.5v,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这个电压实际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hg 查过。-0.5v,由于没有经验,不知道这个电压实际是多少!

26V左右,0.5V肯定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V左右,0.5V肯定不对的

这个电压指定是不对的

网友C:
这个VHG电压是不是基本每个显示器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V左右,0.5V肯定不对的

vgh -0.5v
vgh 这个的来源是芯片 nt50161,其供电是正常的,没有查到该芯片具体引脚定义。修着困难,只能半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VHG电压是不是基本每个显示器都差不多的

不知道,另一个正常显示屏上有vgh_h 25v和 vgh 8v样子!

网友:
0.5v??这等于是没有电压好么,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D:
我只能确定是屏上电路有问题  但具体哪坏  我也不清楚呀

网友:
屏有问题,电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确定是屏上电路有问题  但具体哪坏  我也不清楚呀

已经修好,VGH的升压芯片问题!直接从该芯片另一组25v拉线到VGH,屏幕恢复正常,稳定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V左右,0.5V肯定不对的

谢谢指点。屏已修好。就是你说的这个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