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修复一例

楼主(2016-10-30):
闲鱼上的客户,板子换了好多块都不行,拿过来2个主板说是拼一块算了
板子就是那种有玻璃晶体的那种
拿到手裸板检测,桥的PCB,上面有个铜线路,烧黑了,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5
直接换桥,0.2掉电,以为是BIOS,刷过无效
感觉可能还是桥,换桥,都是料板上的桥,短路,
没办法再换第一个桥重植
第一次能跑码,不显示,以后都不跑码了,
重新刷BIOS后,就有可以跑码,
直接换个BIOS芯片,OK,次次都能正常跑码了,外接也OK
内屏不显示,主板19V保险挂了,短接OK
天冷了,加分不会怀孕,大家加点分吧,谢谢啊

网友:
还能修到这机子,很难报价了

网友:
确实很老的机子,报不上价了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一下,,BIOS坏了吗,怎么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