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问题

楼主(2016-10-30):
手上有一块华硕的M4A87T PLUS板子,所有电压正常,也刷过BIOS,代码就是D0 D1循环···北桥加焊过~~求助

网友:
现在的内存控制器都在cpu里吧?cpu脚座?

网友:
如果SPD  SDA SCL正常并且内存复位也正常,请检查你的内存和脚座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