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漏电保护器跳闸原因

楼主(2016-10-30):
第一种原因:因为重负荷超过额定负荷属于过载保护跳闸。

第二种原因:因为有的电器有接地现象,因漏电保护而跳闸

你可以逐渐将用电器插上或打开,当打开某一件电器的时候跳闸,就要首先检查这一件是否有漏电的嫌疑,或是大功率型的用电器,负荷已经累集到超过额定负荷。

第三种原因:检查是否漏电可以将其他电器都关断或拔掉,单独开启这一件,如果开启正常,就说明它不漏电,如果也会跳闸就说明问题就出在这件设备上。

第四种原因:如果没有漏电设备那就是负荷问题了,可以先看看你的空开是多大的(也要注意电表的允许负荷),再折算一下你开启使用中的电器的总功率,(冰箱和空调以压缩机启动否计算功率),如果确实过负荷有无法调整规避就要考虑电表扩容和空开更换的问题了。

第五种原因:都不是以上问题的话,那就换一个同容量新空开,看是不是空开失灵或过敏造成的。

如果实在不懂的话,还是找专业人士比较安全,毕竟电是很危险的用品。

网友:
适合新手   很不错

网友A:
空气开关 一定要装的 不然漏电 死人了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气开关 一定要装的 不然漏电 死人了怎么办

接地会断电,打死人就不断电 因为不接地

网友:
家电电路简单啊

网友:
如果是在机房,通电瞬间由于对电容充电时电流过大。也会跳的。解决办法,计算机比较多的话可以分批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地会断电,打死人就不断电 因为不接地

一般漏电电流在30毫安才会跳。大于10毫安的电流就有可能把人给电死,另外人不接地的情况下两手抓住一零一火是不会跳的。漏电保护器主要是防止机壳带电,不过前提条件必须有地线,如要没有地线的话漏电保护器作用不大。

网友:
家电属于强电,一般人不可以随意整,弄不好了是要人命的。电脑属于弱电。一般不会有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漏电电流在30毫安才会跳。大于10毫安的电流就有可能把人给电死,另外人不接地的情况下两手抓住一零一 ...

不要误导人,一零一火人还不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误导人,一零一火人还不挂

直接抓住一零一火人不挂才怪呢。这里说的是漏电保护器不会跳。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必须有地线啊,如冰柜,洗衣机之类的,必须用带地线的三孔插座。如果没有地线,漏电保护器几乎成为摆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抓住一零一火人不挂才怪呢。这里说的是漏电保护器不会跳。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必须有地线啊,如冰柜 ...

我的意思是,在保证人的安全之后才能谈其它的,要是真有哪位去抓一零一火去试样,我这个基础贴就白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在保证人的安全之后才能谈其它的,要是真有哪位去抓一零一火去试样,我这个基础贴就白发了

这些东西很有用的,希望维修电脑的朋友也来了解一下用电安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