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主板复位灯闪不开机

楼主(2016-10-30):
上cpu假负载北桥不行,原来是测出来是北桥的1.8v供电ic挂了换了个还是一样,换了南桥都一样,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最后没法了买了个带灯的测试仪,打值最亮的那个灯788,其他啊都是800,你们说哈应该是北桥挂了,测试所有的电压都有VDD2.5v,桥1.2v都有总线的都有,今晚试看上BGA加焊北桥看看,不行就换个,这个是点位图

网友:
不定时更新,至到板子修好

网友:
换北桥吧,北桥短路

网友:
       带灯的很漂亮

网友:
加焊 北桥  好了吗   怎样了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A:
我也有一张一样的,不过我的主板跑EE50,让我直接扔垃圾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张一样的,不过我的主板跑EE50,让我直接扔垃圾堆了

*脏话*,你直接扔垃圾堆,还不如扔给我算了,邮费我出

网友:
你怎么不量一量外围条件,直接干桥的么?这会不会太粗犷了。

网友:
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你直接扔垃圾堆,还不如扔给我算了,邮费我出

卖给我我回收

网友:
B一下没准能好

网友:
北桥死了 !不用搞了!

网友:
m5a78 北桥坏的多

网友:
北桥挂了嘛……

网友:
我是新手,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一定是北桥,其它信号也有可能

网友:
不亮的灯有可能是开路了

网友C:
楼主,修好没?一定说一下故障在哪?谢谢了

网友D:
北桥烧掉了,我有块970板子,北桥没问题,有次拆掉北桥散热器,不一会就烧了,测北桥供电VCC18 HT12 VCC-NB 全对地短路,测试灯有些亮,有些不亮,有些暗亮。烧掉之前测灯是全亮的,亮度一样。

网友:
这种板好的也就40块左右……没必要换桥了……

网友:
修好后发给大家研究一下。很典型

网友:
还没有的,换北桥好贵哟,淘宝测试的要40一个
,我在等料板
自己拆机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烧掉了,我有块970板子,北桥没问题,有次拆掉北桥散热器,不一会就烧了,测北桥供电VCC18 HT12 VCC-NB ...

我这个之前就是修到一个VCC1.8V的桥供电没有,换了ic有1.8v就是不跑码

网友:
修主板还是楼主牛

网友E:
你们说有这板子我20元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说有这板子我20元收

20元收当料板

网友:
按开机时序:19、北桥收到南桥发出的复位后,且北桥本身供电、时钟都正常,大约1毫秒后发出CPURST#给CPU。应该查查北桥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如正常,北桥加焊一下,还不行,换北桥!

网友:
可以,按压桥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张一样的,不过我的主板跑EE50,让我直接扔垃圾堆了

EE50 是 内存问题嘛?

网友:
我 个人 看法 哦 ,看了 很多 关于EE   故障   一种 AMD   CPU    COMS 电池 也能 引起  EE   ;  二    内存 故障   少SPD 3.3 V  ,少 SMBUS  3.3V  ,少 1.5V主供电  ,少内存负载   ;  三  时钟芯片 故障    少 时钟    ,  四  :桥坏    五 :也许  IO 变 的 882排阻  ,六:换  CPU 了  ;内存 方向  大一下

网友:
AMD的北桥易虚焊

网友:
建议你 先检查 内存 条件  ,然后不行  刷个 BIOS

网友F:
我现在也有块这个板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也有块这个板不显示。。。。。

你修好没,修补好卖给我

网友:
今天终于有空搞定了直接换北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一定说一下故障在哪?谢谢了

板子搞定了